应该先拆北桥还是贴片??

楼主(2011-01-01):
这是东芝M300的点位图,截图中的测试点对地短路 ,L38和PL9已经断开.有修过这类故障的高手们说说,桥的机率大还是贴片件的机率大...谢谢.  还有板子故障是自动保护.没有待机.

网友(点评):
烧机是最简单的办法,如果是小件你拆到何年月去? 问这问题感觉楼主不会烧机吧???不会就找资料学学吧

网友:
加个电烧   那个烫就那个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觉的北桥烫也不一定是北桥坏了,个人感觉,没有理论.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点评):
即使北桥短路了,烧起来也不是很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我的印象中  那个烫就是那个坏了  你如果怀疑可以再摸摸其他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我忘说了,通电自动保护.没有待机的..

网友:
先贴片吧,这样更方便,也更安全

网友:
先简后烦吧

网友:
加电烧  先简单在复杂

网友:
先小东西摘除尽,还短路,摘桥。

网友:
该拆的  都要拆     判断好 就出手

网友:
    北桥烫就拆吧。。。。       北桥的可能大些,,  你觉得不对,(仅供参考)

网友:
那个发烫。就拆哪个啊

网友:
加电烧,发烫的就是坏的!

网友:
昨天拿下北桥之后不短路了,
很无语....换了片旧的上去,又开始短路了.
郁闷了.最后哪客户等不上了,没办法让拿走了.

网友:
换之前北桥上面的电容我都量过了, 是好的.不知道为啥换上去就不行了..拆下来的北桥电容确实击穿了.

网友:
啊哦,短路我最怕了,我是新手。不知各位从何处着手的

网友:
降低电压,直到不保护为止,找发热元件。当然是贴片元件和小的阻容元件好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