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奇怪的网络问题。。。。

楼主(2011-01-01):
出一新电脑,几天后MM说出问题,去了看 蓝屏。。ghost恢复ok.
过了会。。蓝屏。。。无奈。。拿回店里。。正常。。。重新检测一遍,送回。。。
开机。。正常。。。试用过了会。。。蓝屏。。。。拿回来。。。
回店里。。。。正常。。。。用几天都正常。。。。
一拿回去,试机没2分钟。。。。蓝屏。。。。
拿回来又正常。。。。mm说换一台。。。。又装了一台拿去。。。又蓝屏。。
最后不接网线,叫她开一天,放音乐,正常。。。。奇怪的网线。
电脑

网友:
呵呵 是不是 网线 头子那 没接对?

网友:
和网线不会相关的,,,细查查呀,,,

网友:
是不是局域网?可能局域网内其它的机子有病毒!
装个能升级的杀毒软件,最好是卡巴或是NOD32之类的,开防火墙玩着看看

网友:
这台机子后来也中毒。。。网卡坏。。。还有主板坏。。。

网友:
是不是他机器的网卡接口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网线的水晶头短路了

网友:
请问是集成网卡还是独立的。我觉得问题在网卡上/。

网友:
网线方面有毛病吧。换个猫!

网友:
网线漏电吧!

网友:
可以换个地方放电脑啊 ,是不是附近有什么什么东东辐射大了哦。。

网友:
经历过 但是没那么严重 是因为内存问题 而跟网卡没关系 那内存坏的不明显一联网就挂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性.引导区病毒,像鬼影.就是这样子.我帮别人装了三次系统.每次和第二次装上还没用过三个小时就拿来了.第三次重建MBR,就没问题了,也是一上网就蓝屏重启.

网友(2011-02-23):
描述不清楚,不好判断!!死机,一般由内存,显卡和系统造成其它的地方还没发现过!!

网友:
应该是电脑本身的问题吧,也许是有什么硬件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