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1):
在液晶显示器维修中,高压板和驱动板无法修下去的时候,需要改换高压板和驱动板,那么就牵扯着连线,电压线和地线和容易找到,请师傅们帮帮忙,说一下找控制线的思路和方法?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找对 电压 线 地线后 控制线可以 试出来的

网友:
一般不是第一根就第二根

网友:
只要供电线跟地线不接错,控制线调换一下就可以找出来了。

网友:
控制线一般就是观察高压条上有个线连到一个小三极管的一脚或者通过一个小电阻连接到三极管的。

网友:
你把控制线和驱动板的连线的点除了供电和地外其它的线相连哪一个能点亮灯管那个就是

网友:
用万用表测,正极很容易找到,接地和控制线要试一下

网友:
控制脚有一个小三极管的,也可以用万用表量电压,很容易找的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们的回复,我学会了,一般三种方法:1.目测法(有明显的标示)2是跑线法(控制线一段直接或间接连一个三极管)3.是调试发(测开机前后的高低电平或连接开机,不行再换另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