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能进正常模式

楼主(2011-01-01):
今天接到客户电脑,只能进安全模式.正常模式启动中死机,进不了桌面.重做系统,更换硬盘皆不能处理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二.客户急等...

网友:
看有 电容股了吗??、

网友:
电容没鼓,可是为什么只能进安全模式呀?换了硬盘都一样.急呀

网友:
摸摸桥或那个芯片发热

网友:
把网卡,声卡都禁用了,看看

网友:
看看南桥周边的电子元件正常不。

网友:
告诉你先别装驱动,
进系统之后一个一个的装, 装一个重启一次。
如果那个重启不行的话,  就是那个设备有问题。
   明白了吗

网友:
  什么主板来的?  有没有换过其他备件试过,比如CPU,CPU坏也会这样的,我以前就碰到过....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先进pe,然后用pe里的驱动加载驱动,然后一直守着看它加载,到哪个死机就是那个设备出问题了。上次有一台机花屏,就是这样找到是网卡的问题。

网友:
量下各处的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