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主板 不亮

楼主(2011-01-01):
今天来了一个华硕P5K主板   供电都正常   诊断卡跑   98  IE    不是内存的事,不小心按南桥过啦    上BGA加焊也不行  是个 IB的南桥  请各位兄弟帮帮忙

网友:
也许不是南桥的事,但你按它时,有故障的部位也被搭上了,,因为板子变形后,北桥也会把开焊处搭接上的,,

网友:
加焊不行 就做珠啊  台机主板也没有什么搞事了哦

网友:
南桥肯定没事啦,加焊北桥咯,你按南桥直接影响到北桥的空焊点了,加焊北桥就可以了。

网友:
既然你按亮过,那就再按按吧,挨个的按,总还会按到的。

网友:
肯定是北桥啦

网友:
应该是北桥,这问题如果有比较好用的焊膏很容易解决的!

网友:
你试下按北桥   没过可能还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我用BGA焊过北桥啦  一样啊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