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T31E本子装不进XP系统

楼主(2011-01-01):
朋友的本子,当时他只说XP系统不好用,也就是很慢,偶尔出错之类的问题,要重新安装。

拿来后,备份硬盘上有用的文件后就重新分区,然后安装XP系统了。我的习惯是喜欢慢装,你懂的。只是在第一蓝屏下复制完文件后,重启的第二屏,复制文件到10%就停止了,没有死机。分别试过外置光驱,更换光盘(甚至不同内容的光盘),都不行,都停在10%的位置。

没办法,上网搜这个型号本子相关的资料,居然没一个说有问题的。看来这回不能习惯了,改用Ghost装吧。从网上下ISO文件,然后刻光盘再安装。Ghost还原时都很正常,但是之后进行设置安装的时候,就又停止了。同样,下了好多不同版本的文件(XP系统)都是差不多,最后真正进不了XP桌面的。

没法子,看来这本子跟我卯上了。下了硬盘,上MHDD检测,居然连1个绿块也没有。RST测内存,也是好的。实在是想不通了。通常机器装不进系统不外乎这几个地方有问题:内存和硬盘。下午去借了根新的金士顿1G的条子来换上,结果也是老样子。

这里再强调一下,装不进XP系统。试过慢装和Ghost安装。10次有9次是失败的,而偶尔有1次成功。你以为这次成功的方法可行,当你想再来一次同样实验的时候,也可能会失败。
内存已经排除了,XP(版本)也已经排除了,光盘也已经排除了。曾,有一次把内存条子从A槽换到B槽,慢装好象行了。但就在B槽继续多次测试的时候,发现换到B槽其实也是差不多的。硬盘目前没办法,没有备用的笔记本串口硬盘来代换检测。在安装的过程中,感觉很多时候,机器反应很慢。按台式机的经验来讲,硬盘应该是连续读写的,而这本子就偏偏呆在那里,之后等它高兴的时候又开始读写了。

笔记本没经验不敢弄。这里再说一下,这个本子是AMD的CPU。开机、关机这些都很正常的。

这里讲一个以前曾处理过台式机主板类似的故障,慢装,同一个ISO内容的不同光盘,这个主板都是同一个文件读出错。最后在CPU与北板之间线路上,找到一个精密电阻损坏,更换后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
这台变态的本子已经让我纠结一个多星期时间了,晚上多次安装测试均以失败告终。思来想去,是不是南桥有问题?唯独南桥有问题,可以表现得比较独特一些。

如果内存有问题,通常是死机或是蓝屏或是自动重启的表现。而硬盘有问题,通常也是死机等情况。

首先排除硬盘有问题,再从有时的硬盘暂停读写,象是跑累了一样,稍后再继续,也只有管理它的南桥干得出来了,看来是需要加焊或是重新植珠。可惜没BGA设备。

网友:
用PE试试吧
这样的故障。很多地方都可能导致的。
CPU,北桥,南桥。。。。遍地都可能。

网友:
蓝屏的 时候  代码是什么。是0X00000多少。。 还有你的CPU 是AMD 的么

网友:
楼上的,不知你有没有在看我的帖子,上面都已经说了,没有蓝屏的现象,CPU是AMD的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看呢

网友:
昨天对这机子的硬盘进行多次分区操作,有调整过C盘的大小。先是用分区魔法师,再是用DM,均是老样子。

分区和使用均不见什么错误提示。非要说有问题的话,就是DOS下的FDISK程序,出不了主界面,不知为何。就是一运行程序,出来那个是否支持大容易硬盘的时候选“Y”,按回车后就自动返回DOS界面了。也就是说不能用FDISK程序对该硬盘进行分区,这是在笔记本机子上进行操作出现的。

明天跟朋友借个笔记本串口硬盘来测试下。

再说明下,这个硬盘是富士通 串口80G的容量的。

网友:
幸好没有对这个神经的笔记本进行大手术,情况现在基本明了,说一下这大概的过程。

前面也已经进行比较多的测试了,其中有一点,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关系的,是该笔记本的电池已经损坏了。只要放了一夜,第二天再插上电源适配器(电源变压器)的时候,充电的黄灯就会亮起来,然后要过一段时间,大概电充满了再灭掉的。而且电池确实待机时间也很短。

上次实在是郁闷到极点的时候,突发奇想是不是电池有问题。结果将电池拆下再重新安装,慢装,OK了。10%的时候就跳过去了,后面也很正常。
经多次测试,放上电池安装系统就出问题。就算装好了系统,带电池进系统,也会出现类似死机的现象。

不知大家有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来讨论一下。

网友:
原来是电池引发的故障啊,是检测不过吗?

网友:
笔记本没有提示电池有问题,开机这些都是正常的。

充电芯片是主板上还是电池内的?位置是在电池接口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