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板子开机南桥就发烫,修好

楼主(2011-01-01):
这个板子待机时南桥温度正常,但是一开机南桥迅速发烫,不跑码;根据经验,这是因为南桥缺少了一组电压导致的,南桥本身并没有损坏,仔细查找,发现PCI插槽处有一个场管,其S级直通南桥的贴片滤波电容。D级供电3.3v,控制G级4点几伏,而S级输出只有0.26伏。判断为改场管不良。(该场管为最垃圾的3055),直接上风枪换掉,S级出来1.5伏,南桥不再发烫,跑码正常,亮机。

网友(点评):
受教了,以前还以为一般SB相连网卡,1394短路坏才发烫,原来缺少供电也发烫的啊?

网友:
检测流程正确

网友:
我有一片这样的问题的板子,不有代码C0-C5之间变动,也可以用这种排除法解决吗?LZ
   本人就是一菜鸟

网友:
打错了,症状一样,不过有代码

网友:
不对啊,一般是南桥挂的多,怎么换个管子就好了啊

网友:
这种板子测试卡一般显示两个灯都亮的,  南北桥供电, AGP供电1.5v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CO-C5是没过内存啊,你先量下内存供电正常不。

网友:
记得学习主板的第一天师傅就告诉我这些了  SO SO

网友:
该不会是待机下南桥发烫,就有可能是网卡1394或者本身。
待机下不发烫,触发后发烫就为缺少一组供电?
想不明白,怎么没短路,缺少供电按道理来说发热应该小点,怎么&……

网友:
南桥电压的三极管坏了

网友:
待机南桥温度正常,开机才发烫。这不是南桥坏了,一般是缺少某路供电,或者附近有相关元件损坏。

网友:
以前遇见过,刚开始,还以为桥挂了,但根据桥挂的条件不符,换了场管,OK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待机不发烫,开机才发烫的,才是坏啦,貌似懂点啦

网友:
这个是845的主板通病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多的  GA有款845的主板基本都出这个问题 南桥发烫 一般都换场管就行了

网友:
南桥开机发烫缺少一路电会引起的,北桥坏也能引起。待机就发烫那就可能坏了。。

网友:
南桥缺电了,

网友:
我就是偶然一次连续修好两块这样的845板而爱上主板维修.希望会学有所成......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刷BIOS试试,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