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的作用

楼主(2011-01-01):
下图中二级管的作用,1脚5v,2脚3V,那么何必加这个管呢?新手学习下

网友:
不要它不是一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
稳压的作用

网友:
这个貌似是5.6V的稳压管

网友:
这有个电压产生先后的问题,如果+5V 没有电压的话先由3V供电!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开始由+3VS5供电,后来由+5VS5供电以缓解+3VS5供电负荷,同时也将V5REF-SUS端电压最高限制在8.6V(5.6+3)左右。

网友:
我同意楼上两位的说法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是和供电电流由关系的 也就是功率的问题吧

网友:
两端的电压都不一样了,怎么可以说不要 ,而且这还是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
这个还想跟二极管的阻抗有关系  我记得不提啊清楚了  好像是鍺管阻抗在600~700硅管300左右  你那个图里的应该是硅管。 注:当5V电压经过D7变成3V  具体的详情请高人解答!

网友:
这个好像跟二极管的阻抗有关系! 我记得不太清楚了  好像是鍺管阻抗在700左右硅管300左右  你那个图里的应该是硅管。 注:当5V电压经过D7变成3V  具体的详情请高人解答

网友:
这是哥离的作用,不让5V跑到3V哪里去了,要是跑过去了哪3V就成了5V电压不就高了

网友:
8楼,这个电压不是这么算的吧。。。

网友:
晕  对不起哈  学蒙了 我说错了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开始由+3VS5供电,后来由+5VS5供电以缓解+3VS5供电负荷,同时也将V5REF-SUS端电压最高限制在8.6V(5.6+3)左右。

说的很到位 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
不是激放电路,电压不是这样计算吧!!

网友:
隔离开3v---5v 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