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自动量程该用哪个档位

楼主(2011-01-01):
本菜鸟在学习对地打阻值,看了好多都是用蜂鸣(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点测量点。问题提出,我用的是自动量程的万用表,二极管档跟蜂鸣档是分开的,请问该用哪个档?大侠们轻拍。谢谢

网友:
打对地组织用蜂鸣档啊。

网友:
二极管档测电路的二极体值;蜂鸣档测通断;电阻档测电阻及通断。
很多时候我们对地打的不是阻值,而是二极体值,所以就用二极管档。
有些万用表蜂鸣档只适合测通断,比如Fluke 115C/117C,测小于1Ω的电阻确切值都不能。

网友:
同意宇光的建议,由于主板测电阻主要为MOS管和PN结的结构,模拟万用表正负电压可以达到0.7V,而数字表电阻档低于0.7V,所以数字表测PN结专设了一个二板管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