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CMX-S2主板是先有桥供电还是先有内存供电

楼主(2011-01-01):
一块技嘉945GCMX-S2主板,南桥1.5V只有0.6V,北桥电压1.2V没有,内存1.8V才0.6V,内存场管都换了,RT9202也换了不行,这种情况是先修北桥供电还是先修内存供电,北桥场管的G极没有电压(正常是5V)D极0.2V(正常1.5V)S极 0V(正常1.2V)

换的RT9202有问题,从好的主板拆了一个ISL6520换上内存电压就正常了,北桥,南桥电压都有了。

网友:
应该是内存电压先出来的,  1.8V出来之后才转换的1.5V   北桥的1.2v

网友:
看电路而定  一般都是先修南桥供电 然后是内存  最后才是北桥

网友:
跟上面的一一

网友:
这种问题通常是RT9202损坏造成的,如果换了不行的话,再看看RT9202的升压二极管,还有输出的上管和下管!

网友:
顺序是先修高电压后修低电压

网友:
检查RT9202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1 。  5  。  7脚电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