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常见故障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1-01-01):
笔记本常见故障及原因:
一    按开机键不开机,灯不亮。
             1、一般碰到这种问题,先看充电器是否插好是否正常工作。
             2、不插电池是否能开机,或用电池不插充电器是否能正常开机。
             3、电源口氧化、脱焊。更换或加焊。
             4、关是否损坏,坏了换,或将氧化层刮掉即可。
             5、配器上的电源灯是否亮,不亮或者闪,一般是主板短路,排出短路即可
             6、桥或开机芯片损坏,坏了换。南桥由于USB短路烧的比较多。
             7、开机电路损坏。一般是保险开路,供电开关管损坏。
二  按开机键不开机,灯亮。
             1、主板上各个供电单元是否正常。
             2、主板开机自检不过,内存是否损坏,内存金手指氧化。
             3、显示芯片损坏或需焊
             4、时钟没工作
             5、CPU供电芯片虚焊或损坏,无复位、自检信号。
             6、BIOS程序损坏,刷BIOS程序
             7、北桥、南桥虚焊或损坏
             8、屏坏、屏线损坏、屏线损坏、屏线接口松动未插好。

三     开机不进系统 系统蓝屏死机
             1、检测硬盘是否检测到
             2、硬盘老化、或损坏,更换硬盘。
             3、内存兼容性不好,更换内存 。
             4、系统文件丢失,重装系统
四      屏暗 屏闪
             1、检测灯管是否有问题更换灯管
             2、检测高压板是否供电正常维修高压板或更换高压板白屏
             3、白屏 花屏先看屏线是否插好
             4、更换屏
             5、屏上3.3V供电没有,一般是屏线坏、屏上或者主板上保险、开关管损坏。
        花屏:
             1、大多是显卡的问题,其次是显存,内存,屏线,屏。
五       开机掉电 死机 使用过大程序死机
             1、风扇是否正常工作,维修风扇
             2、导热系统是否堵塞,清洁导热系统
             3、电源老化功率达不到。
             4、显卡工作不稳定。

硬盘常见故障及原因:
故障:
一:使用起来比较卡,蓝屏,死机
1、有可能是硬盘出现坏道等故障。

二:不识别硬盘:
1.如果硬盘不起转:一般是电板问题导致不起转,也有可能是电机坏导致不起转
2.如果盘体有异响:一般是磁头问题,反复地敲
3.最后就是固件损坏导致不能识别硬盘,这种情况必须由工程师具体检测,因为里头涉及很多固件问题,如缺陷表,编译器等,所以不建议前台一言带过,但某些盘是有特殊情况的,像希捷的11代,12代一般是320GB,500GB,1TB,希捷官方已经说了生产出来的  这些盘都存在固件问题!如果是客户送修这种盘,前台可以说一下。

三:关于数据恢复:大致分两大类
             1、逻辑故障(分区丢失,误删除,误格式化等)
             2、物理故障(电板坏,磁头坏,电机坏,固件坏等)
             两者的分别已经说了,很容易理解的!
有些可能是无缘无故的丢失,一般是病毒破坏!像这种也属于逻辑故障!
大家一定要记住一点,逻辑故障的,要问问客户有没有做了覆盖的操作。举个例子:如果客户说D盘格式化了,然后送修,前台问一下,那你还有没有往D盘里放数据!如果格式化或者删除后还往里头放数据的话,会做成覆盖,原来格式化前或删除前的数据可能已经覆盖了。
台式机常见故障及原因:

台式机常见故障有以下几种:

一:不加电即是按下机箱上的电源开关,电脑没有任何反应即(电源风扇、CPU风扇、电源指示灯都没有工作)。
1:一般由电源、电源开关、主板开机电路引起的(由先后顺序考虑)。
二:不亮即开机显示器没有信号。
2:一般有内存、显卡、CPU、电源、主板(由先后顺序考虑)

三:死机,蓝屏。
1:一般由散热(CPU、显卡),主板、硬盘(由先后顺序考虑)
四:重起。
1:一般由系统、电源、内存引起的(由先后顺序考虑)
五:没有声音,不能上网。
1:一般由系统、主板引起的(由先后顺序考虑)
显示器常见故障及原因:

LCD常见故障

一:电源指示灯不亮黑屏:
1:这种问题原因之一为机器内部电源部分电路损坏导致各负载电路无供电电压而不工作,现象跟没加电一样,也就是加电无反应。
2:另一原因是主控板电路有问题(因某种原因CPU不具备相应工作条件也就没有正常开机信号输出,电源指示灯不亮,屏幕黑屏)。
电源指示灯亮黑屏:
1:这种问题原因包括电源电路输出电压不稳,高压电路有故障,以及灯管老化三个方面。
二:花屏:
1:这种情况有三个原因:液晶屏坏,驱动板上电路问题,还有屏线坏。
三:屏闪:
1:屏幕一直亮但屏闪可能是屏本身问题或者驱动板问题,屏幕一明一暗的闪那么高压板,灯管,还有电源部分有问题都可能导致这种现象。
四:偏色:
1:常见的有数据线内部有断线导致输入到驱动板信号不正常出现偏色,另一种情况就是主控板电路损坏。

CRT常见故障:

一:电源指示灯不亮黑屏:
1:这种情况原因很多,常见的有电源电路故障。
2:负载各电路有短路适成电源保护。
3:CPU相关电路出问题,CPU不工作等。
二:电源指示灯亮黑屏:
1:主要包括行扫描电路未工作。
2: 高压电路故障,亮度调整电路故障。
3:视放电路故障几个方面。
三:花屏:
1:CRT花屏常见的为行场扫描同步处理电路问题。
四:屏闪:
1:一般为视放电路故障,高压有问题。
五:偏色:
1:数据线问题(内部有断线导致输入至视放电路信号不正常)。2:视放电路故障,还包括一些存储芯片内置数据错误几个方面。

网友:
这个帖子怎么回复的人那么少啊,是不是我还需要增加一些内容啊

网友(2011-03-16):
这个帖子怎么回复的人那么少啊,我感觉还行啊、

网友:
不是还行的问题、、、写的非常好、、谢谢楼主能把经验分享哦 。。。真的写的很好!学习了 我分享到空间了。。。谢谢!

网友(2011-07-31):
写的真好,真的,对我很有用,真的非常感谢啦。

网友:
感谢楼主 很实用.

网友:
楼主在北京海龙啊,里不远。我是科贸的

网友(2011-10-18):
不错 不错,还蛮细心的

网友:
有个维修思路真的很好

网友(2013-11-14):
楼主!不错!我是刚刚入门的!多多指教

网友:
感谢楼主 很实用

网友:
总结的这么好,都是哪来的

网友:
太多拉,记不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