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B307不开机,查了三天了没好,求助!

楼主(2011-01-02):
       图纸我下载了       这板子上检测卡跑03    这笔记本北桥很容易虚焊 ,是910GML的  我加焊不行  直接换了一个新的还是不行  就查电路了   查到CPU的一个35脚SUS信号没到CPU供电芯片, 但是把R166保险拆掉,那信号就出来了 我晕菜了 CPU供电芯片也拆掉了 还是不行  重做了南桥还是不行  没有FBM的南桥  就没的换了  现在做了南北桥   还是跑03  晕菜  电流先是0.4  然后0.76  然后0.85  然后0.82不动了  上不上内存都是一样的   主板上的电压都出来了 并且都正常(主电压) 现在我就查那个CPU的供电芯片的SUS电压不正常 是从南桥出来了    现在板子都被做了不下13次了  问题还是以前的问题 ,我怕再做下去,那板子也完蛋了   那笔记本是一个客户第一次来修的  尽量给修好咯     希望大家的多多支持啊   那个信号我怎么也想不出来怎么搞了  高手多多支持!!!

QUANTA EF6.pdf

网友:

     有事您Q我

   怎么把图纸上传到论坛上呢(上人家可以免费下载的那种)   我上传的怎么都要花钱才能下载呢

  免费的图纸在这里     还有这里有没有那种交钱可以问随时问技术的群呢  有的话可以介绍一下咯

网友:
    这机子  我真晕菜了  换了一个南桥  (拆机的)  坐上去  电流跑1点多  哎   搞的我很郁闷    搞了一个坏的南桥上去   现在找不到那样的南桥了  实在不想再买南桥了  那个到CPU的信号SUS信号是0.3左右 不知道正常不   在拆下R166保险的时候才出点电压  不拆直接是0    测CPU的35脚对地也有300多欧拉  也没短路啊   测CPU周围的电容也没有短路的现象啊  阻值也是正常的  哎  晕菜了

网友(点评):
你可直接飞线试试!看是不是线路板漏电。拆掉供电芯片还是0那表明故障点还在前级即南桥。

网友:
你不是说把那个电阻取了就有了吗?? 那应该是后级的问题  在说不过内存好像跟那里没关系啊!

网友:
这应该是休眠信号吧,    你查查EC

网友:
重点还是南桥,感觉FBM的南桥故障率比较大。

网友:
查一下南桥出来的信号不止送到CPU供电芯片一路吧!!如果还控制别的电路,查一下该路信号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
你的图纸不扣分的下载不下来啊!!点击没有反应!?

网友:
回复 网友A:

DPRSLPVR 那个地方在CPU正常情况下就是低电平。修其他地方吧

网友:
该信号还送至或非门PU2的1脚,及PR143。此电阻的阻值为100K看是否变小,可以拆下PU2,观察电压是否可以提升,可以提升了,就是PU2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对吧 那信号应该是有的啊     帮忙看一下 图纸咯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就是南桥出来的信号到CPU的那个SUS信号吧   那我再看一下咯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复位  时钟都有了    现在就是缺一个SUS信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南桥我没的换了  我重做了一下

网友:
SUS-ON信号。按照这条线追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追踪到南桥了   晕菜

网友:
   谁知道 这信号是起到什么作用的呢  是南桥的什么信号呢

网友:
控制待机电压的输出。

网友:
       你说的是这里的吧  今天没有图纸  没法查  到明天去看一下 !  怎么上传不花下载分的附件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看了  那个PU2和那个旁边的场管直接没有,  我想这路没有问题的   那个PR143电阻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