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个京东方的单8的屏.更换通用驱动板后灯管亮屏幕显示黑屏,太迷糊了

楼主(2011-01-02):
如题
到手后接电无反应,指示灯不亮。拆机查看电源高压一体板供应驱动板5V正常。无12V插针。测试12V电压正常。拔屏线灯管不亮。测试on/off无电压。
一合计驱动板坏了吧~这机器的屏线跟一般的不一样,左往右数第三根开始是连续两根VDD,空4根两根GND,然后5组信号线中间也没有接地。没玩过这样的屏线~迷糊了~没招了,自己拿通用板的双8的屏线改吧~按照屏上电阻的顺序和通用板的插针对照改了半个多小时啊。然后外接12V适配器。上通用板,高压条~灯管亮了~MD屏幕还是黑地~屏供电正常啊~不明白为啥了~接按键,接VGA线,按键亮绿灯(待机红灯,工作绿灯)。一看灯管长亮,屏幕黑屏~按道理说就是有问题有VGA信号输入屏也该有点动静吧。一抹黑~真迷糊。难道原来双8的通用板就不能用在单8上么~信号输出接的都是对的呀~唉~
头大了~求高手指教~~~~~~~~~

网友:
一点都没看明白你说的什么东西。。。

网友:
你最好把显示器故障图发来这样大家好判断

网友:
你机什么型号,屏型号写出来,不然别人也没法帮你, 单八同双八屏线不一样

网友:
我知道单八双八的不一样啊,而且这屏和一般的单八屏线接法不一样,查屏接口电阻确定单八的屏~屏线我改过了并且保证各路供电接地信号位置正确.........
~我说的单八双八是指的2621板的接口,因为替换了2621的通用板点屏。2621的接口是双八的。这屏是单八的,所以要改屏线,
京东方的屏~HT什么-100的那种~点亮以后中间一条白色横线~其余地方黑屏~背光有~屏没有供电应该是白屏吧~黑屏证明供电正常,各路信号测试有~位置也没错~只能认为屏的问题了

网友:
你屏的型号未写清楚,不知多大屏?不同尺寸的屏使用屏线是不一样,使用单八的屏线一般在15寸,18.5寸使用, 鼎科2621有些屏可以跳线点亮, 有些则要写程序才能点亮,

网友:
屏型号HT185wx1-100,单灯,屏线图片已上传,相机坏了~没法发屏的了~

网友:
18.5的屏

网友:
我这有程序要不要,2025的。

网友:
搞定了~合计合计可能是2621不搭配这屏。

网友:
修复了原驱动板~目前一切正常了~谢谢大家关注~嘿嘿

网友(点评):
解决问题了就说出怎么解决的,大家都这么关心,你一句修好了就完事了,不是在吊胃口吗?

网友:
嘿嘿~这哥们说我不厚道~
其实是太丢人了没好意思说~引起故障主要原因是因为按键板漏电造成.....
合计远了~专牛角尖了~最后更换5个按键搞定~

网友:
收到钱这就ok

网友:
晕,按键问题很经常遇到,怎么能想那么远去了,维修应该本着先简后难的原则,否折容易多走弯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