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2011-01-02):
装系统老是出现这个是为什么呢?

网友:
一\系统盘有问题,二光驱读盘能力不好了,

网友:
546:源或目标出错

网友:
光盘不行了 换吧!

网友:
光盘花了,或者光驱激光头老化

网友:
掌握好做系统的技巧

网友(点评):
不是技巧问题

网友:
光驱不好用

网友:
进光盘PE,,然后在其他地方找镜像,再刻一下。试试看。。

网友:
换光盘换光驱再试

网友:
还一个可能就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
终于碰到个简单的问题,光驱老化读盘能力下降,光盘花、坏都能造成这个问题,换光盘或换光驱解决问题

网友:
数据线也有可能

网友:
2楼是正确答案。光驱、光盘都换了还不行的话---MHDD扫描硬盘。没坏道就重新分区格式化90%应能解决。

网友:
MY GOD! 这种问题在百度上一搜一大把

网友:
多数是光驱和光盘的事

网友:
光盘,光驱,内存都排查下,还有如果你的光驱是SATA的话最好改下SATA的模式为兼容模式

网友:
GHOST镜像文件坏了。

网友:
最常见的原因是光盘光驱,但是内存硬盘也有可能

更换顺序,1换光盘----2换光驱------3换内存------4换硬盘

换一样就装一次试试,

网友:
就是光驱挑盘,换张盘没准就能过去,没啥大问题

网友:
自己平常只有用光盘安装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这个 U盘就从来没发现过

网友:
呵呵!这种问题都拿出来!!一是光盘问题!一是光驱读盘能力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