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屏有惊无险

楼主(2011-01-02):
      新年头一天,接到同行的一台AOC液晶显示器,他说会黑屏,我首先试机有显,可能是高压问题,或光管问题。拆机目测高压板没有零件坏的现象,用表笔测两个高压包,阻值差不多。就测试灯管,其中的一只灯管电流比较大。只好拆屏,现在天气都比较干燥,有静电,放静电先比较稳妥,然后开始拆屏,拆开后小心放好屏。有一只灯管果然断开了,焊上去以后小心装回去,当装屏时不小心高压插头夹在了屏中了我还用手托了一下,才发现一端的高压插头在屏里面,当时就出了一身冷汗把插头拿出来再小心装好。试机OK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
一根灯管 坏掉 不用还换的 直接 短接插座的那连个引脚 方便省事
赚钱  安全

网友:
小心就不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短接后有办法用么!有点不明白!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要拆屏换灯管的,一定要小心~  小心再小心~~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可以用  只不过 是一个灯管不用了 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就说只用一根灯管来点亮屏了!会不会有些暗呢!

网友:
能用是能用,就是亮度打折扣

网友:
折扣并不大,我就是经常外接一根笔记本的灯管。其实影响并不怎么大。

网友:
我都是经过客户同意后才这样干,要不就换灯管当然收费就高了点.

网友:
短接理想不理想呀

网友:
3楼的,具体怎么短接呢??

网友:
具体怎么短接呢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39515-1-1.html

网友:
我今天换灯管完了后,发现液晶内屏的数据线断了。。当时傻了。。不是日立的。。心痛哇。本本的屏

网友:
一根灯管点屏有些暗.不影响使用。

网友:
怎么短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