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400待机0.08A自动上电到0.3A

楼主(2011-01-02):
NC6400待机0.08A自动上电到0.3A,然后反复这样,测试所有的电压都有,但是PCIRST和PLTRST都没有,换过南桥还是一样,求助高人解答

网友:
PCI RST应该就是南桥输出的吧!换了都没好 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图纸上看PCIRST没有什么用,这个电路图纸看不怎么懂

网友:
自动上电,你把小电池插上。手动能触发吗、。

网友:
查 VCORE芯片的VR_PWRGD信号送到南桥了没有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自动上电是,没CMOS电池 ,看看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