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

楼主(2011-01-02):
  不知道有人发现了没有呢??旭日150的笔记本电脑一加点后就掉电的故障??
不插内存也是一样,那把CPU的管理芯片加焊了,还有把MAX1902 加焊还有换了旁边的电容,那问题就解决了,你试一下哦,(这是在主板没有短路的情况下)

网友:
CPU供电芯片虚焊,这是150的通病了

网友:
这是150的通病!地球人 都知道!

网友:
不是吧!这个通病都不知道啊!有通病的机子才好修!嘿嘿!

网友:
其实MAX1902空焊也算是通病,但是在旭日150上没有VCORE出现的多.

网友:
这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和不插CPU的现象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