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TCH液晶显示器按菜单是花的

楼主(2011-01-02):
我的17寸TCH液晶显示器按菜单是花的怎么搞??  显示图像是正常的就是 按菜单的时候是显示的菜单是花的、、、有时候关掉电源 过不久在开又好了

网友:
不按花吗??是驱动板或是电容爆了或是排线松了

网友:
屏线的问题居多,把屏线重新插一下,不信就是屏或驱动板的问题,要排除法!

网友:
如果图像显示正常,只是菜单花屏,程序问题

网友:
没有说明白,显示的图像正常吗

网友:
刷程序可能會好

网友: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