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 X700 128MB显卡用个额几个小时,会黑屏。

楼主(2011-01-02):
是这样子有时候,你用十几个小时都没事,有时候几个小时就黑了,如果你放歌的话,歌的声音还有,但是没显示,然后数字键盘的灯也不会闪,大写的也也不会闪,换上个显卡,就好了。这一般是什么问题啊,不要跟我说散热啊- -。。。还有看帖不回帖。(鄙视)

网友:
虚焊,虚焊,虚焊,肯定是虚焊

网友:
加焊GPU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虚焊?又是虚焊?是GPU虚导致的吗?还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啊!是要用BGA的那个核武器吗,还是用那风枪吹吹就可以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天啊,为什么我的俩个可以显示的显卡都是GPU有问题。我一下子觉得我的人生就像个茶几了。

网友:
也可能是显卡有电容漏电造成的

网友:
“数字键盘的灯也不会闪,大写的也也不会闪”--------是死机吗?再就是查5V供电。或换电源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温度控制住?大概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是的,电源换过,换个显卡就不会 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好吧,那我自己再试试。自己换过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个人用户的显卡多是GPU问题,少数供电。如果是网吧的话还有可能是掉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

额,好吧。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主芯片问题。。。很有可能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