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 上网本 不触发

楼主(2011-01-02):
山寨 上网本  名曰 一本通  整个板子 找到的 型号 就是 CATAC 94V-0 E217196 CTML-5    945GSE + 82801 GBM  + ENE KB910QF    不触发, 有待机电流  待机 3、5 V 有,开关 两边都不接地, 一端有 2.5 V 左右电压, 高电平 触发式 。 BIOS 芯片 标贴  D9C_VERD D900R016.NON 69AFH      电池正常, RTC 有振   无进水,无腐蚀, 各路供电无短路,包括 3、5V  常态供电, 欲刷 BIOS  无 欲换 EC  暂无,
谁有  ENE  KB910QF  的 图纸  提供一份 ,  有修过这种搭配的 机子 说下 经验, 机器结构 带有 3G 上网卡 SIM 插槽,  和 EPC  1000  基本差不多的 结构,

触发 凑合 可以触发了,  直接飞线,高电平触发脚 直接 碰 18V ,击穿 EC  拉到。  但触发后电流只有 0.135    鸡鸡响,各路供电都偏低 , 供电 过了 一个 隔离场管后 降到了 12V   , 内存 1.8 的 供电 复合场管 击穿了, 换掉, 开机,还是 鸡鸡响,  直接 飞过 隔离场管,  各路供电  都有了,就是 没有  CPU 内核 供电, 我真晕了, 好了一处 还有一处,  供电管理IC  OZ8291   场管 无击穿,负载无短路, 在查中,是不是 EC 没有 过来 开启信号,  粗量了下, 5V IC 供电  过来了

网友:
山寨本不好搞哦 但BIOS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在我的印象中山寨本本的EC很容易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考虑EC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