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板开机一段时间就不能用了

楼主(2011-01-02):
按键板开机一段时间就不能用了, 刚开始一切正常

网友:
明基显示器

网友:
直接换按键吧 不要用除修剂 那东西用不了好久的!

网友:
把按键板上面的按键全换了吧,,明基很多是按键出问题 、多数换了会好的

网友:
驱动板会不会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
明基通病~~~按键全换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