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0 G430 集显,时好时坏

楼主(2011-01-02):
联想3000 G430 集显,时好时坏 第一次拿来,不过内存,不容易点亮,,焊了哈网卡都没 问题了,,怎么甩都能点亮,,但现在点不亮轻轻压到就能亮,南桥焊了,再在准备焊北桥,第一次问题不过内存,,压到那里就好了,不压就点不亮,还不容易压亮,现在轻轻压就亮了
点不亮

网友:
这样啊应该是哪里虚焊了用风枪加热你按到能点亮的地方看下

网友:
做北桥试试!

网友:
先加焊下北桥。不行再直球装

网友:
板层断线也会是这种现象的。

网友:
焊了,板子就向上桥,,吗的,,逼到我重值球,,好险,向上桥的板子不好弄,球又小,很容易短路,上次有个没没弄好,,差点就陪大了,,把板子压到焊好了,,不陪都好,*脏话*,,有惊无险

网友:
又返修了,草,北桥都重做了,,*脏话*,烂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