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两短,显卡报警。郁闷

楼主(2011-01-02):
昨天接到一韩国机器,开机屏不亮,电流正常,听到一长两短报警后,风扇也停了。感觉是显卡问题,做了两次显卡,还是不好。求教高手指点
显卡
一长两短

网友:
量显卡的 供电。时钟。数据线(北桥到显卡的耦合电容)

网友:
你什么都没测量,盲目的做回走弯路的!

网友:
如果电压信号正常就换个显卡!

网友:
我感觉不一定是显卡的问题,可以变换一下思路。

网友:
外接正常吗????

网友:
这种报警结论只是对于大部分机子,而有些机器用这种报警声来判定不一定正确

网友:
楼主不能仅凭经验,期待解决中。。。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确实是显卡问题。但是修不好的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