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P 6535b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1-01-02):
测得6535b主板上Q500(下图)的S极19V 、D极无电压、G极一直是高电平,请教维修控制电路的方法,谢谢。
  已经换过KBC1091芯片。

网友:
上面忘了一个词,说的是Q500 是S D G极。

网友:
顺着控制级追下去。修到低电平。

网友:
查Q1的G极是否为高电平,还有ADP_EN#是否为低电平

网友:
查不下去了 修到后面超级I/O都换了 涛声依旧,我晕了 忘高手指点下。

网友:
limitsignal 电压为0(不知道正常是多少,请知道的朋友告诉下,这个信号是直通电源接口的第三脚)。 vadp电压正常。

网友:
重点应该在比较器这一块

网友:
看看ADP_EN#信号对不对

网友:
limitsignal  好象估计是低电压的,你还是耐心点顺G级查吧

网友:
查G极控制电路,换控制芯片

网友:
这个机器要用原装电源点.楼主查一下393的工作条件.还有393是否正常.

网友:
直接强加电,看后续部分工作不,看看是BIOS之前还是BIOS之后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直接强加电到公共点,一开机 好啦,我晕 。我想这款机器应该是必须要原装电源适配器才能开。谢谢以上献言的朋友们。在此说明下:LIMITsignal此电源接口第三脚用适配器时是高电平(希望朋友们别犯我这个错误了呵呵),我维修时用的是直流电源、一直是低电平,所以公共点怎么也没电压,客户没带适配器。

网友:
杳一下控制芯片的电路,看看是不是有东西坏了

网友:
你用稳压电源的话,这个机器的电源线是要改的

网友:
如果是隔离保护的话就换个LM393就好了吧,是个通病了,如果强加的话,后续会出现很多问题的,

网友:
买个惠普专用的头子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网友:
有一个方法可以在维修的时候 可以 用维修电源  开机的  在 电源端正极连接 一个 10K 到检测针  就可以开机了  切记  此法不适用与 dell 本本  否则后果堪虞

网友:
也不上个全部的电路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