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字万用表的修复。

楼主(2011-01-02):
昨天我测下主机电源线的好坏,因为没有把数字万用表档位切换到交流电压档,当时档位在蜂鸣档(二极管档|),这个时候,用红,黑表笔刚一接触到电源线的火线跟零线,就看到一道火光,大喊:不好!短路了!立刻拔掉电源线的插头!此时,万用表屏面没有任何显示,重新按万用表的电源开关,打到交流电压档,完了,还没开始测呢,数字就跑的不停,不停的变换数字,然后去测家用插座里的交流电压,看是不是220V?结果那数字还是不停的跑,甚至都能跑到1100多?当时心里就想,完了,才买的万用表还没用呢,就毁了!我想问的是:这种情况,应该怎么修万用表?大致可能坏到万用表的哪个元件了?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烧表。哭两声吧。然后一个字:扔

网友(点评):
嗯!这东西属精密仪器,集成度又这么的高,修复的比率很小呀。除非你有相同的表参照一下也许能修复。但配件又难购啊。还是摆在桌面上当个警示用吧!

网友:
算啦下次小心些啦!买带保护的啊

网友(点评):
带保护哪个型号好啊?多少钱?请问

网友:
试用不 当

网友:
大部分是烧了 旋钮下边的电路印线!~你反过来就能看见~黑了一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既然有火光目视就能看到烧在哪了,买个带保护的吧
我用的七八十块钱的,什么型号不记得了,全保护的

网友:
大部分是烧了 旋钮下边的电路印线
修好了也不好用,我的一个用不了一个月9V电池就没电了

网友:
同病相怜呐!!我也烧了一个!现在当垃圾了!唉,再买一个吧!!

网友:
问题就在于没找出烧在哪里?电路板好好的,你们看的那黑点是墨,不是烧了!

网友:
直流档正常的话就是交流档坏了,直流电压档表笔短接不回0就可能是7106芯片坏了,得换

网友:
深有同感啊,我倒是没烧坏过,但是摔坏过一个表,以后测量注意点了

网友:
我也烧过一个。只能买过了,反正价格也不是很贵。
修过的仪表就怕不准呀,到时会害死人的!

网友:
如果是指针式的可能还可以修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