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10L开机黑屏,点不亮

楼主(2011-01-02):
接客户联想旭日410L笔记本,集成显卡的,开机不亮,待机电流0.07,裸板开机电流直接到0.85A,慢慢的会上升到1A,不是跳变的上升,是一路往上升,上升到1A左右的时候CPU温度就很高了,自动就关机保护了,CPU电压有1.2V,其他电压1.05V,1.5V,1.8V都很稳定,加不加内存都是一样的现象,加焊过北桥,不起作用,求助各位同仁,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上升到1A左右的时候CPU温度就很高了,自动就关机保护了"

你不加散热片的啊?CPU的温度变高 电流就会变大、、

机器有没有读BIOS?

网友:
接上诊断卡,看看是否读码,就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网友:
这机器是会跑马的,。借助一下跑马卡看看代码。
   如果不跑马的话测下CPURST#出来没有?

网友:
你这个应该U 都没有工作。查开机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上散热片电流也是上升,上的慢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诊断卡不跑码,这款机子的BIOS芯片是长条形的,我还没有转接座,没法刷

网友:
回复 网友C:

CPURST#有,1.05V

网友:
最好是先刷BIOS,简单的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