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这是啥回事,老黑屏

楼主(2011-01-02):
有这么一台主机,只要一进系统就黑屏了,应该是死机了,因为按键盘上的NUM灯不会灭掉,也就是没反应了
更换过硬盘,电源,内存,CPU,就主板没换过了,杂牌845G的主板,集成显卡
进DOS玩多久都不会死机,进PE也不会死机,在安装过程中也不会死机,只要不进系统都没事,就是安装完进系统就立马黑屏死机。系统也更换过,没有集成声显卡驱动,安全模式也一样黑屏死机。
要说是主板问题吧,为什么PE,DOS都没事,要说硬盘吧,换过了还是一样,不明白了,请有经验的给说说

网友:
这种问题我个人认为是软件的可能性比较大,用原版系统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集成显卡坏了 你重启按F8进VGA模式看可以吗

网友:
应该不可能是集显坏了,重启F8进VGA试过,还试过进命令模式,都是黑屏死机
其它一切正常

网友:
外设,把键鼠拨掉,只连显示器。看能进系统不?

网友:
也许是显卡的问题。。。换张显卡试试

网友:
装纯净版试试,可能版本和驱动不合适

网友:
系统问题大些

网友:
系统和电源都试下

网友:
换换显卡驱动,我的就是这样换显卡驱动好的。

网友:
应该是某个硬件驱动不对造成的。可以分别加载驱动,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换个低版本的ghost试试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gpu坏了,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独立显卡的,进pe和安全模式都行,就是进不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