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e掉电

楼主(2011-01-02):
我这有台R61e开机一分钟左右就掉电,(不定时有时一亮LOGO 有时后到近系统的画面)拆机看了一下没有进水和别的明显问题。请大家指点一下,看从哪里入手!

网友:
应该是芯片虚焊

网友:
散热处理好后。查下温控电路和各处的电压

网友:
加散热铜片试一试

网友:
裸机也掉电,好像不是散热的问题 因为有时候一开机就掉。还有别的可能性吗?请指教......

网友:
本机是15.4宽屏 集成显卡的。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此问题没 也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有很多不好回答啊   很多种可能   看有没有芯片虚焊的

网友:
芯片虚焊的多

网友:
芯片虚焊的多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39591-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