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1-02):
问题如上。我做了好几次也不行,我想问下这方面的高手,这是U盘的问题吗,U盘0磁道坏会出现这种情况吗?我那U盘是水货,存取资料都不成问题,如果说水货做不成的话,我另外一个也是水货,但是一样可以做成功啊?我是一脸的疑惑和不解
U盘数据丢失

网友:
对了,我做U盘的时候,提示是做成功了

网友:
按照方法来就可以了,选hdd zip

网友:
用通用PE工具箱做

网友:
在网上重下个做启动盘的程序试下看

网友:
我也遇到了2个同时在一个地方买的,一个量产成功,一个就失败了

网友:
应该说不是什么工具的问题,因为我换作U的工具(也就是软件),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是不是芯片内部的FLASH不一样就不得而知,反正我就知道我做了一些无用功那天。首先我还以为那板子不支持U,后面我换一个U就可以。我一直在思索,但就是得不到合理的答案

网友:
主板和U盘不兼容吧

网友:
nb2182
的帖子
谢谢你的宝贵意见,但是不是那问题,那兼容的问题早已排除。

网友:
我想知道的一点是:那是不是芯片的问题。但如果说是芯片问题,那为什么存放东西没事,机而一做系统盘就有问题?还有就是要是0磁道坏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不知是我发错了模块,还是这个问题太过肤浅,好像没什么回音

网友:
假如说是0磁道的问题,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修复的,或者说把那0磁道给屏蔽?
等。。。

网友:
等等等。。。只希望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网友:
重新做一个吧,那个文件可能是你误删了,或者是中毒之后杀毒软件把你那文件删了。建议你重做一个PE

网友:
我有一U盘,资料保存后,拔出插入就不见了资料

网友:
爱人如爱己
的帖子
谢谢你宝贵的意见。不过我发这个帖子之前就重做过好几次了,不见效

网友:
我猜测是0磁道有问题,因为那样可以存放资料,和我现在那U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