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共享一下。 LG L1919SS 的MCU 程序啊!

楼主(2011-01-02):
驱动板上有一个有
二极管
穿了。换了可以亮屏。
也可以显示LOGO。。
显示完LOGO 就没有反应啦! 不能按出 OSD菜单,接VGA线也不有反应,也不会提示插入信号!
这种是MCU 程序的问题吗? 确认一下。谢谢。。
信号

网友:
可能高压板坏,外接一条高压条试下,你接信号灯是什么颜色?

网友:
没有注意接VGA线。。。灯是什么颜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