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出现123456选项

楼主(2011-01-02):
电脑开机得到时候出现  press{1.2.3.4.5.6} key to choose network RPL Server
   1). boot from local  disk
   2).netware rpl server
   3).windows ntas  rpl server
   4).lan erver rpl erver
   5).lan manager rpl  server
   6).0ther rol server

  到这就不动了    换内存   硬盘 从做系统 没有  BISO 清空了  也没用    电池不够3.3 换了一个也不行~~!!

网友:
这个是网络启动,在BIOS里面调成硬盘启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设置了  第一引导设置为HDD0   HDD1  HDD2  HDD3    这几样    本来是0 我设置1了也不行啊

网友:
刷个bios资料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查硬盘的情况下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出这种情况,你选1,看能不能从硬盘启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选1了    选完正常启动之后一个小  -  在那一直闪就不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系统装好没有,选1就是从本地硬盘启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装好系统了 而且 换硬盘试过都不行  都从装的系统~!!

网友:
选 一还不行,就是没有检测到硬盘。或者你重写bios测试一下吧。把外接的网卡什么的全拨了试试。

网友:
BIOS的问题,主板先放电吧,重新设置启动设备,再检查一下网卡启动是否关闭。如果还是不行就要检查电路是否有故障了。

网友:
看看键盘按键有没有连在一起了

网友:
关掉网卡启动应该就好了

网友:
先看硬盘检测到没有,然后重建MBR。

网友:
BIOS调一下就行了,有可能是阵列项

网友:
以上都做了还不成刷BIOS吧

网友:
好像是很久以前做无盘用的BIOS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这个在主板bios里是调不了的

你开机的时候仔细看屏幕提示

好像是按f4或者shift+f4什么的 进入网卡启动项设置,然后调到non就好了!
首先在bios里把logo关了要不 不容易看到提示

这不是板子的毛病 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错了点回复楼上去了

希望没回复晚

网友:
改成硬盘启动就行了 是不是插了独立的网卡 而且上面还带有BIOS的 这种板应该是做过无盘系统的吧 或是在BIOS里面把网卡启动项给关掉就行了

网友:
谢谢大家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弄的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