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过显卡,BGA土炮杀南桥

楼主(2011-01-02):
哈哈,那么土的炮,大家别笑话

网友:
这样不会把芯片烤坏么?

网友:
毕竟下面没有任何东西加预热!

网友:
这个 这个好像风枪 - -  感觉没什么用 成功率不高

网友(点评):
兄弟,老见你什么板块都到处串,你要刷分到什么等级克啦。。。。。

网友(点评):
我有一个朋友 他的师父 做桥就是用 您说所的 风枪 可以做的 这个就看技术了 刚开始练的时候 桥一般都会爆掉 时间长久了 技术就上来了···所以 ···所以····我都不想说你了···大惊

网友:
楼主,你这个应该是放在工作台下边搞得,麻烦问下下边还有没有烘烤装置?

网友:
就是两把风枪,不是风枪还叫土炮吗

网友:
大概也就60的成功率吧,控制好温度不会烤坏桥的

网友:
  没看懂怎么做得、、

网友:
楼主 , 你拿土炮做桥的成功率高吗?
我感觉那么给顾客没一点保障。,
最好搞个BGA了

网友:
楼主怎么象医院里作手术时上面盖了块布,中间掏个洞似的。这样做有什么优点啊?那网下面是南桥吗?还是南桥上面还垫了其它什么东东。

网友:
太牛了,这样的土炮有威力

网友:
土炮和专业bga各有各的优势

网友:
连个风枪对着吹
好没底啊
呵呵

网友:
怎么都没看清楚详细制作过程呢?

网友:
这样焊接成功率很低的。

网友:
不过显卡,搞南桥有什么用?
神经

网友:
两把风枪,,,主板会变形,,

网友:
下面也是把风枪? 我现在杀显卡也是用自己做的土炮 有铅无铅通杀,只要掌握好温度 没什么不可能

网友(点评):
哥们 土炮 的温度怎么去 掌握···我使用了 快 半个月了···温度控制不好··

网友:
光秀土炮了VIA的南桥坏了不过显卡吗?修好没有?

网友:
就几张图片没有维修思路和维修经过,这叫什么维修经验啊,发帖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土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