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P35 进不去系统

楼主(2011-01-02):
今天来了个技嘉p35  一开始是不亮  , cpu底座虚汗 用bga焊过好啦  ,客户拿走后等两天回来了说是进不了系统  走到滚动条拿就自动从起,什么都换了试啦,系统也做啦,请高手提醒一下

网友:
用bga重新加焊,不行再换个座子。

网友:
应该还是座子虚焊了。

网友:
我又焊过一次啦  还是一样啊

网友:
建议你、、、把客户的东西用别的板试试。包括电源。在确定确定

网友:
要么先刷BIOS 试试。。。。不行换CPU座子

网友:
哪位兄弟有BIOS给一个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