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25 加电不开机,跑85

楼主(2011-01-02):
旭日125 ,SIS M661+963L 桥。,。,加电不开机。,。诊断卡跑,85 供电都有,,用假负载,,量了量,下常,,换了,南北桥后,,故障,还是,一样,,谁知道。这个故障啊,头都 大了,
不开机

网友:
你这个85是开机就出来的。还是跳变后得来的

网友:
没有听明白,描述的清楚点

网友:
主板诊断卡跑85代码解决方法: 检查显卡(旁边)供电的场效应管有没有5伏供电输出,或者直接更换。还有就是旁边的电解电容供电也可以直接更换也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代码,你的恒流源开机后电流跑到多少啊?

网友:
我认为你应该考虑显卡

网友:
检查CPU供电

网友:
干嘛南北桥全都下岗啊!!时钟、复位情况怎样啊!!还是先做测试、再去决定处理的元件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