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30 机器没电池 插电自动开机了 关机变重启

楼主(2011-01-02):
东芝 L30 机器没有电池的 插电会自动开机了 可以正常进系统
进系统后使用也正常  就是关不了机   点了关机   机器会重启
还有   开机进BIOS   然后按开关关机   可以关机   但是关机后就没了待机电压
这样   再按开关就没反应了    只能重新插下电源
这些问题第一次遇到   不知道具体要查什么地方呢?
请教各位兄弟!

网友:
查下CMOS电路 和南桥

网友:
要更换I/O了,再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