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小弟感激。

楼主(2011-01-02):
今天做了个本子,直接DOS下安装系统。进入系统发现少了一个分区,但是在磁盘管理里能看到,挂在别的机器上也看不到。硬盘扫描60%无坏块。本子型号好像是DELL D400吧。。。。谁知道有哪些原因引起的?

网友:
重新低级格式化,再分区看看

网友:
没有新建吧 把盘符划分出来啊

网友:
那么多坏道了。 低格后在分区试试吧。有风险。

网友:
进系统后你在磁盘管理那把看不到的分区删了在创建下估计就OK乐

网友:
我的意思是扫描硬盘到60%无任何坏道。那个找不到的盘符里有资料所以不能格式化。。 。 。

网友:
恩,在有些品牌机会出现这种情况,你最好能进PE,然后用分区工具把分区全部还原回来,把里面的东西靠出来`再把盘全部分区就好了`我碰到过这种情况,里面有资料但是盘却找不到,最后还是把资料给弄出来了 `

网友:
一般笔记本在工厂里面预装有个隐藏分区是做备份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现象我想可能是因为系统没有自动指定盘符,
你可以在磁盘管理里面指定下盘符试试,
能不能解决呢??

网友:
是不是有隐藏分区呀

网友:
有时候系统 也会引起

网友:
我直接数据恢复 里也找不到那个分区。 现在直接磁盘管理器格格了,好了。

网友:
很久很久以前的DOS版本 是认不了 32位以上格式

网友(2011-03-10):
应该是隐藏分区吧,品牌机基本是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