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058 msi 915combo 跑C4

楼主(2011-01-02):
ms-7058 msi 915combo 测CPU 内存 北桥 电压都正常,用CPU测试座,测座也正常,刷过BIOS
检测卡就是跑D1 D2 D3 D4 D5 D6 最后档在C4上 会不会是V星专用芯片的问题啊,请飞翔老师指教~!
cpu
芯片

网友:
内存总线供电正常吗?

网友:
内存的系统时钟总线 一代91 92 二代 119 120 时钟正常吗

网友:
这个板子是一代二代内存都支持的,一代插槽二代插插槽的总线电压3.3V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