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不开机

楼主(2011-01-02):
待机电压有3点3V和5V,然后EC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开机按键有17V,,按开关没有反应,请高手指教一下,还想问一下有人发了一张贴,说什么PCU要正常看不懂,不知道什么 意思,也请高手指教一下,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PCU电压是广大代工的板子   3  5V电压的叫法。

网友:
那你换过EC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PCU是只待机电压吗?? 还是???

网友:
回复 网友C:

静态  3   5V在广达的叫法 3VPCU     5VPCU

网友:
你主要查看EC有没有 发出RSMRST  PWRBTN#

网友:
找个图看看信号有没有发下,EC晶振有没有起振。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静态  3   5V  是什么意思啊?? 请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我们常说的3   5v芯片产生的那两电压

网友:
换一下I/O试试

网友:
在论坛搜个加精的维修帖,这种关于广达主板不开机维修帖蛮多的,认真看看就会有点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