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G 17液晶 EP71G+能显示 电原高压板有声音 吱吱磁磁声

楼主(2011-01-02):
有没高手指点下啊  灯管亮就有声  /开机时没声   我换了很多东西都不行  什么电容  变压器都换过

网友:
是不是灯管打火啊?

网友:
用高压板代换试下,如还有 吱吱磁磁声,那就是灯管有问题。

网友:
有吱吱的声一般是,大滤波电容不行了,要不就是线圈自身的问题

网友:
大滤波电容,电源次级的滤波电容。驱动板上的变压器。

网友:
我昨天修了个LENOVO 22的液晶 开机没信号就会有声音 接信号就没有声音
我换个高压板后正常了.
不知道LZ跟我的情况是一样的不

网友:
高压漏电或电容漏电都会有响声的。。。要仔细查找。

网友:
象这种情况,需要逐一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