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B-TMX/S的VTT-FSB

楼主(2011-01-02):
现在D级才0.3  他的电压是由什么芯片送出的呢?现在没FSB电压

网友:
CPU电压  和VTTVCC电压起来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核心电压0.6  参考电压0.6  PG无 时钟复位都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修VTTFSB那电压。

网友:
这个电压的输入级,可能是atx3.3v或者是atx5v、12v,也有可能是内存核心和南北桥供电做的输入级,自己有万用表到处划一下,看看是从哪来的?前面的供电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留下QQ  有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