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20S找不到硬盘的怪问题

楼主(2011-01-02):
今天我碰到一个怪问题,HP6520S的本,BIOS和进PE都看不到硬盘160G的,换一个320G的就OK,但我测得那块160G的硬盘也是好的,换到别的电脑上,装系统,MHDD测都是没问题的,也重新分过区,放回去也是一样,不知道大哥们有遇到过吗?如何解决

网友:
不兼容了吗?

网友:
硬盘接口用洗板水 洗洗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160G是他的原装硬盘啊!!!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插过那么多次,应该没有这样的问题吧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    以前碰到哦过

网友:
清BIOS。不行刷BIOS,弄好就是了,有些东西不是都能搞明白的

网友:
没碰到过   不过今天碰到一台联想的  也是硬盘问题
换了几个自己的硬盘问题一样 进不了系统
怀疑南桥的问题   机器还有保修  拿到联想售后
检测还是硬盘问题  用他的硬盘就是好的  郁闷   难道我的硬盘都是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清过BIOS了,没用,晕晕

网友:
怎么把硬盘恢复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