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LQ系列两台针机故障求助

楼主(2011-01-02):
小弟今遇到EPSON针式打印机故障:
EPSON LQ-1600K开机后面板上“电源”和“缺纸”灯亮起,放入一张A4纸后接“进纸”键能把纸正确进入到正确就绪位。点“打印测试页”看到任务显示准备打印,此时打印机面板上的“受令”灯高速闪,但打印机没动静;而电脑的打印任务过来会就会显示正在删除,删除打印后打印机“受令”灯不再闪。不解中……。
另一台是EPSON LQ-1900K,这台机可以联机打印,但是打印过程中,打印头向右走,而回位里程少,所以一下子打印头就跑到最右边去了,去到尽头后卡住不能再往右了就在那里“咔咔”的边打印边撞头。都几乎没怎打到纸上去,打印出来大概描述是这样的:
---------------
------------------
---------------------
-------------------------
----------------------
---------------------------
就像这样,打印完后打印头不会回到想始位(之前没修过针机,不知是否原本就这样?)
但关机再开机打印头会复位。
经昨晚几个小时的查找,LQ-1600K放纸和取出纸时,进纸传感器能感应到并有提示音,但“缺纸”灯依旧长亮。关机后,按定“换页”键,打开电源,打印机能自检并打印出字符。与电脑相联后不能受令打印。
LQ-1900K经过多次打印,出再1楼所说的现像是因为电机回程不够造成的,好像回程有打滑的声音,在打印过程中,用手抓住皮带,证实电机与皮带之间没有打滑。但为什么回程不够呢?难道是驱动电路的问题导致驱动不足?有什么方法可以验证是电机的问题还是驱动电路的问题呢?
请各位高手指点下。万分感谢
电脑

网友:
两台都应该是传感器的事,不是断了就是脏了吧

网友:
多谢兄台指点,恳请讲详细一点行吗?是那一个传感器呢?

网友:
第一台肯定不是传感器

网友:
经昨晚几个小时的查找,LQ-1600K放纸和取出纸时,进纸传感器能感应到并有提示音,但“缺纸”灯依旧长亮。关机后,按定“换页”键,打开电源,打印机能自检并打印出字符。与电脑相联后不能受令打印。
LQ-1900K经过多次打印,出再1楼所说的现像是因为电机回程不够造成的,好像回程有打滑的声音,在打印过程中,用手抓住皮带,证实电机与皮带之间没有打滑。但为什么回程不够呢?难道是驱动电路的问题导致驱动不足?有什么方法可以验证是电机的问题还是驱动电路的问题呢?

网友:
顶起再问,希望各位打印机高手给点意见。

网友:
急坏我了,再求助大家。

网友:
第一台机不受令,重新安装程序试下,看一下端口有没选对.第二台在打印头那轴上加点除锈剂,来回几下,我试过,但愿你成功

网友:
等了这多天,终于等到兄台来指点了。
但兄台所讲的两个都试过了,第一台换过多条数据线试过,都是“缺纸”灯常理亮。第二台的机器部件差不多我全拆下来刷过了,但还是不行呀。还有其它的故障吗?

网友:
希望更多的人来指点,还未修好。
在网上看到的这些都试过,都不是:
网上所讲一:54610或74LS07坏,按你所说的可能是54610坏居多
网上所讲二: 实例2:除上述故障现象外,打印机自检正常,但不能联机打印,此类故障是由接口电路损坏造成的。测接口电路(M54610P)第38脚电平,有纸时为高电平,无纸时为低电平,工作正常,可是第7脚的电平不论38脚的电平是高或是低均为恒定的高电平,说明M54610P内部已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实例3:除上述故障现象外,打印机既不能联机打印,也不能自检。从主板上拔下CN9连接器,用万用表测量簧片触点开关导通情况,无论装纸与否,该开关总是闭合的,按例1的方法处理后,故障依旧,说明该簧片触点开关已损坏,更换或修复该开关后故障排除。
实例4:故障现象同例3,用万用表测量簧片触点开关,无纸时开关闭合,有纸时开关断开,工作正常,测CPU(μPD7810HG)第2脚(PA1)信号恒为低电平,说明PA1工作不正常,检查C16,发现其已老化接近短路,这就相当于PA1信号直接接地,更换C16后故障消失。
以上的都试过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