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945pdk主板

楼主(2011-01-02):
一块intel原装d945pdk主板,开机能点亮,看过了log后显示器屏幕就暗了看不到东西,但还是有信号输出的,确定就是主板问题,其他都换过,bios下了几个都不行,直接不跑马,刷回他原来的,涛声依旧……求各位高手解答

独立显卡,换过A卡N卡都一样

所有板卡换过,也尝试过光驱引导,就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独显还是集显的?

网友:
CPU没有读出BIOS内容吧,查它们的AD线,通信是否正常。

网友:
945集显的吧   应该是北桥  加焊一下可能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独立显卡的主板

网友(点评):
最好先最小化系统试一下,确定硬盘好的情况下,应是南桥、IO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