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4C4P不跑码

楼主(2011-01-02):
一台SONY 机器,拿来不触发,待机0.06,拆机,3.3V短路,查南桥坏,换南桥,开机触发,但不跑码,有3.3V  5V  2.5V 1.25V 1.5V  CPU 1.2V如图 加热0.7V的电感,节电,电压由温度变化而变化,由5V变为0.7V,它的芯片是1908E, 手按的为1540E,南桥换的新的,换了两个,一样

网友:
你把那周围的电容都换了试试

网友:
先一步一步修 顺着有问题的地方查下去

网友:
电容换了,1908E是充电芯片,不关它的事,

网友:
应CPU是焊在主板上的,没图纸,不知有无CPURST#,检测卡上复位正常

网友:
短路了,南桥坏 修好了南桥,你看看现在待机多少,我怀疑还有地方短路

网友:
刚接电待机0.01,过一会0的待机,查各个电感无短路,CPU  0.04欧的阻值

网友:
我建议再换南桥。或者仔细看看那里有没有在做南桥的时候造成虚焊的。上次我修一个富士通的小本。板子也很小换南桥后不过内存。最后发现内存槽虚焊了几根引脚。客户用了两个多月后又不能开机了,拿回来仔细检查发现有个5脚小元件已经移位。焊好后机器OK,这个小元件肯定也是上次做桥的时候虚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废话  字数补丁.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