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显卡气死我了

楼主(2011-01-02):
索尼CR322 ATI X 2300显卡 加焊温度高了点显卡鼓了报废了 ATI的显卡PCB薄 都这么难做吗?

网友:
是很容易鼓。这显卡我也是焊一片报废一片

网友:
晕,没有什么好方法么?做一次废一次啊?

网友:
不是吧  你们用的什么BGA啊 我只觉得三合一的 难做  A卡还没死过!

网友:
温度再降一点呗  或者多预热一下  也有个别芯片质量部行 一加就死

网友:
可以换有铅的锡球。保险点

网友:
做这种A卡的BGA是很考验技术的!我这也做坏好几个了,嘿嘿。

网友:
A卡 相当容爆

网友:
ATI 显卡确实不好做,呵呵

网友:
是PCB板子,还是显卡芯片。是板子,提前预热几分钟主板,然后再去对芯片加热。是芯片,提升吹焊芯片风口的距离。

网友:
我碰到的多数是N卡的机,基本上直接换改良显卡的,但是说到A卡的话都是修T4系列的多而且我也试过爆过两个啊可能真的是A卡的比较脆弱吧~

网友:
我怎么对这个机器没什么影响啊!A卡坏的确实是不多,我们备的货多数是N卡

网友:
我成功过,在显卡上贴上高温胶带在上BGA,锡溶后时间不要太长保证不坏!

网友:
把锡珠换成有铅的嘛   基本不会爆了哦   而且很容易成功的   无铅的温度控制不好就爆芯片了

网友:
A卡确实比N卡容易做坏,温度要调低点

网友:
有的芯片鼓泡了好像也能正常用哦

网友:
同感,确定容易爆

网友:
我见过N卡鼓包了 也好使 但是A卡鼓了 就报废了

网友:
总的来说A卡坏的多,虚的少。N卡虚的多。做的时候小心点,成功率还是蛮高的

网友:
看来以后还得注意啊 A板的卡不能乱上BGA

网友:
可以上的 多做几次 就有经验了

网友:
卡上贴一层耐高温纸可以

网友:
A卡确实容易爆,最好还是不要用上部加温(三温的)

网友:
都是烧钱的家伙啊

网友:
故障现象跟台式机的差不多,但是笔记本的可能更严重!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40151-1-1.html

网友:
相对来讲比N卡是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