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HSTNN-C18C笔记本进系统正常,插上USB没反应!

楼主(2011-01-02):
同主题,进PE试过也不行,BIOS设置里也是正确的
,本人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刚学,我想问下哪位大哥有这个型号的点位图电路图贡献一下,要么谁修过这款机器的同样问题是如何去解决的,谢谢!

网友:
BSU没反应一般都是供电或南桥

网友:
有5V供电吗  有的话可能是南桥  USB直接连到南桥的

网友:
我测了一下没有电,问下我空主板直接插上电源,是开机测USB电压还是不开机测准确性!

网友:
开机测量。拉过去待机5V,最好用78L05转换一下,直接拉入USB供电脚位。

网友:
你说的可是飞线?直接拉根5V电压过去给USB》???

网友:
这个感觉是最好修的故障是吧

网友:
你们就没想过断线? USB 本身问题? 然后再南桥啊 晕

网友:
没有电!在修之前还是先测试下数据线的阻值是不是正常的!等你把5V拉起来后又发现数据线也有短路就可杯了!

网友:
好郁闷,原来 问题解决了,换了一个USB接口,竟然开机一半自动关机,再开也开不了了!

网友:
同意4#楼的说法,你再检查一下吧!!

网友:
刚因为USB问题,换了个南桥,现在跑2C2A了

网友:
唉,真的是有机会去基地深造一下,笔记本这个东西不比其他;烦!更郁闷的是换个USB接口竟然烧掉了,现在倒好,到网上买一块主板,义务劳动@原本修好了,竟然是USB引发的血案!悲哀@问下版主,基地的教学光盘是一个盘还是几个,是不从最基础的讲起,现在想从头开始学习笔记本维修,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A:
谁能告诉我,换USB接口引起短路的原因,甚至连开关的供电芯片也烧掉了!

网友(2018-04-28):
引用 网友A:
谁能告诉我,换USB接口引起短路的原因,甚至连开关的供电芯片也烧掉了!

USB没有电压,你不先打一下值就去换它?

网友:
每一个案例都是你们这些大神的付出才有的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