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分析下清华同方超锐V30缺色

楼主(2011-01-02):
昨天修一个清华同方超锐V30集显,才开始不亮,压下北桥亮了,但是颜色不对,还有炸屏,于是先不管屏问题,加焊北桥,OK亮了,但是缺色,于是查1631各信号,没问题,RGB相关电路全查了,没问题,也换过排阻,加焊过周边的大小芯片,效果一样,但轻轻动一下北桥或边上颜色就好了,VIV北桥,我觉的在加焊没用,都重织了,帮我分析下清华同方超锐V30缺色,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啊!

网友:
重植还不行?换个全新的

网友:
如果动动北桥颜色能正常估计你的北桥没焊好

网友:
重植珠。应该是没焊好。

网友:
压就正常。那还不是北桥那块的问题。换个桥吧。桥本体也有接触不良的故障。

网友:
桥的问题,先直球  不行就只有换了

网友:
正在修这个机器,和楼主一样的,偏色,加焊北桥没好用,看来得重植了,是不是这个机器有这个通病啊????

网友:
如果重作北桥还不行的话,估计是北桥内部的焊盘与板线脱离了,拆下北桥时仔细看看。

网友:
桥的问题,先直球

网友:
VIA的北桥吧,重新换一个.

网友:
有可能是桥体内,接触不良问题,不要只考虑到是桥和主板接触不良问题

网友:
LVDS模块的电感不良也会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