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P-A开机5秒掉电

楼主(2011-01-02):
主板精英945P-A,板子拿过来的时候跑D1,怀疑CPU座子或北桥虚焊
用风枪拷过CPU座子后面和南桥后面
换过内存场管D408 刚刚换上去的时候内存电压1.8V稳定
过一会电压变成2.49V,不知道D408应该用什么管子替换
用假负载测得PG信号0.05  复位0.04
现在开机5秒就掉电,要把电源插座拿了 再插上去才能触发
求师傅指点迷经

网友:
短路了,主板保护吧,查12V和5V是否短路,个人意见。

网友:
5V  3.3v 12v正常没有短路

网友:
查开机控制三极管

网友:
开机五秒掉电,可能是哪里短路了,跑开机线路,有可能是某些元器件损坏引起,这块板子来时和现在是两种故障吗?跑D1和开机五秒掉电维修思路是不一样的,我们搞维修的要特别注意每一步维修前和维修后的故障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