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笔记本维修的方法思路

楼主(2011-01-02):
请教些问题  也不知道该发哪个版块 错了 就麻烦斑竹了  去年年底学的笔记本维修 到现在都这么长时间了  不知道是自己笨还是自己笨   很多问题修不了  今天一块T61 键盘下边进水了  开机能触发 电流跳两跳后停止0.99A 一会掉电 然后重启 还是停在那 1A上 板子没短路的地方 U发热很厉害  感觉问题出在内存那  拔下内存 电流一样 根本就没到内存 到这 自己的问题就多了 唉
    上U假负载  复位没有  ,头很大。
   1:自己对电路图不太懂  谁能指点下看电路图的方法 和思路?上面的英文字母怎样理解?
   2:对于维修笔记本主板 最不可少的工具需要哪些?U 的假负载怎么区分?以前在基地买的不全 下次全补上。诊断卡用哪种?怎么用?自己单独买的那个PCI-E的只能在IBMT43上兼容。
   3:怎样去判断U  南桥 北桥 EC等芯片的供电 具体是多少伏?
   4:在没有同型号的芯片换时 ?怎样去判断它的好坏?怎样去解决?
   5::这点应该是最重要的    在检测一块主板的时候   常用的测点在哪?比如 CPU NB SB EC ,  判断cpu复位没有的测点在哪?(在没有假负载的情况下)    在图纸中检测芯片的重要的几个引脚是哪些?一般英文都是怎么表示?
  上面是自己最大的困惑?深知基地里高手多了去了 希望能有高手为自己解答疑惑  小弟不胜感激   !

网友:
慢慢来吧不要着急呀

网友:
pci-e检测卡大部分都需要自己飞线到debug的对应脚才能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要飞线       debug  是什么意思,,,每个主板都要飞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数据总线的缩写

网友:
高手呢 都去哪了 没人指点么   为什么 ?保守呢还是保守呢还是保守呢?

网友:
这主要是自己慢慢的学习了,特别图纸要会看,一些IC.EC的重要引脚,图纸上面会标明的

网友:
太难回答,看来还是要去基地深造一下

网友:
你一堆的问题是人家多年的维修经验总结,一时半会也无法讲清楚明白啊,很多东西还是需要自己去总结、学习和借鉴。修HP机器的高手告诉你的只是HP机器的情况,当你碰到DLL的机器就不会修了,所以建议楼主要戒急戒躁慢慢来,笔记本维修这行经验是逐步积累起来的,你年底学的现在想什么都会,那搞这行的就不值钱了,20块修片板你修啵?呵呵

网友:
你的问题都可以归结到看懂电路图上去,电路图看不懂去学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