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20s开机掉电

楼主(2011-01-02):
今天接到一台HP 6520S的机器,开机电流到0.25就不动了。拆机裸板点还是这样子。
测主板3.3V、5V出来了,但1.8、1.25没有出来,1.8的电压变成了0.5V,1.25没有。CPU的工作电压也没有。

这个芯片的图我有点不懂,芯片有5V供电,SLP_S3#_3R\SLP_S4#_3R有3.3V的电压
请大家指点一下,应该是先有这两个电压还是先有CPU的电压。
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有哪些

谢谢大家,机子已经修好了。
是上面的几个管子坏了,把四个都换了,OK了。

网友:
这个应该先有slps4,后有slps3,就是先有1.8v,后有v1.25s,最后才有cpu供电。查slps4吧

网友(点评):
正确 。对的。

网友:
查查看 总共电,VCC,VDD,EN有没有。这机器应该还没有CPU。

网友:
换个南桥看看,我就遇到过一台

网友:
2楼说的很对啊,得按时序走,也许你把其他的电压修出来,cpu电压也有了